如何理解PWM的发生器

楼主:
LM3S811的PWM有3个发生器,如何理解呢?我现在是用发生器1,在PWM0,PWM1产生2路波形。3个发生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,与PWMx接口有什么关系呢

网友:
可以理解为AD,比如一路AD可能有好多个通道,两路ad是相互独立的,同一路ad中的不同通道,很多属性是相同的,当然也有不同的属性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发生器 0 对应 PWM0 和 PWM1,
发生器 1 对应 PWM2 和 PWM3
发生器 2 对应 PWM4 和 PWM5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