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虾们,电子标签的耗电如何解决啊?

楼主:
小弟在做个类似电子货架标签的产品,但是发现一般的屏幕很耗电的,根本无法实现电池长时间供电.有没有解决办法?电路改造还是屏幕改造?

网友:
显示屏功耗大的话应换用段式LCD并注意选择低功耗的驱动器即可。

网友:
你做的是不是带屏幕的标签器啊?你用段码屏试试看,估计能撑3个月。你不要用STN的屏幕,这个屏幕需要有背光的。背光最耗电了。段码屏不需要背光的,自然光照射就好了

网友:
段码屏是个办法,你或许再加个太阳能接收模组(类似于普通计算器的那种),或许能帮你顺便充充电,哈,不知道成本要加上去多少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这个机器需要长时间交换数据吗?如果定时交换数据,你平时就休眠所有的无线模组,甚至把mcu也休眠了。能省下很多电量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纽扣电池。段码屏不能方便用,关键要开模、或者只能显示数字,客户用起来不是太方便。有没有不需要背光的点阵屏啊?这样我就可以做很多内容上去了。2楼、3楼的建议不错~~谢谢啦,我继续研究一下。

网友:
段式LCD的开模费区区300而已,屏本身又便宜,点阵LCD不用背光是不行的,驱动本身的功耗同样没法控制,跟段式LCD不在一个量级上,别在这耽搁功夫了。

网友:
楼上讲了很多,我觉得都讲的很好,也支持一下楼主。

网友:
楼主,你去看看上海高通的esl电子标签方案,他们用双稳态的屏幕,人家方案是现成的。你自己搜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