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我买了一块英飞凌SP12的压力传感器,可是调不出来

楼主:
前些日子买了块SP12的压力传感器,我用STC89LE51RC的单片机对其进行控制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sp12.h"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void delaynus(unsigned char n)
{
 unsigned char i;
 for(i=0;i<n;i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向SP12写入命令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sp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NCS=1;
  SCLK=0;
  delaynus(100);
  NCS=0;
  delaynus(100);
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SCLK=1;
SDI=dat&0x01;
delaynus(100);
SCLK=0;
delaynus(100);
dat>>=1;
 }
NCS=1;
delaynus(100);
SCLK=1;
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向SP12读出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_sp()
{
uchar dat;
uchar temp=0;
uchar i;
NCS=1;
SCLK=0;
delaynus(100);
NCS=0;
delaynus(100);
SCLK=1;
temp=SDO;
delaynus(100);
if(temp==1)return 0;
if(temp==0)
{
 for(i=0;i<8;i++)
{
    dat>>=1;
SCLK=0;
delaynus(100);
SCLK=1;
if(SDO==1)dat|=0x80;
  delaynus(100);
}
}
NCS=1;
delaynus(100);
SCLK=1;
return dat;
}
这个是SPI的子程序,不清楚对不对。就是跳不出来,望各位帮忙,谢谢!
顺便附上SP12的中文资料,找不到英文资料,有的话希望可以发来看看

网友:
是不是从设备没有响应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好了,这个程序的时序有问题!谢谢回答

网友:
我也是这个问题,求指教

网友:
能把正确的源程序发给我吗qq1012019123

网友:
我也是用51控制,可是结果不对,应该和你是一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