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问个弱智问题

楼主: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uchar num[8]={0xfe,0xfc,0xf8,0xf0,0xe0,0xc0,0x80,0x00};

void delay( void )
{
  uint i, j;
  for(i = 0; i < 30000; i++)
    for(j = 0; j < 500; j++);
}

void main( void )
{
  uchar z;
  //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  P2DIR = 0XFF;
  while(1)
  {
    for(z = 0; z < 8; z++)
    {
      P2OUT = num[z];
      delay();
    }
  }
}

为什么P2口上的8个LED全亮了?下面的程序为什么能实现流水灯而上面的不行呢?
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uchar num[8]={0xfe,0xfc,0xf8,0xf0,0xe0,0xc0,0x80,0x00};

void delay( uint time )
{
  uint i, j;
  for(i = 0; i < time; i++)
    for(j = 0; j < 500; j++);
}

void main( void )
{
  uchar z;
  //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  P2DIR = 0XFF;
  while(1)
  {
    for(z = 0; z < 8; z++)
    {
      P2OUT = num[z];
      delay(30000);
    }
  }
}

网友:
没看出问题,仿真看看

网友:
从表意上讲是一样的啊

网友: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啊

网友:
费解 为什么呢    表面上一样的

网友:
大概是循环次数被编译器优化掉了吧?

 编译器一看你平白无故叫我转30000次,省点劲儿不行吗?——喀嚓,循环宰掉了。

办法1:设置编译器为不优化试试。
办法2:给循环变量加上volatile修饰试试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恩啊。赞同六楼同学的观点,编译器自动优化了,再问下楼主:你用的是CCS吧?

网友:
msp430

六楼说得对,是编译器自动把代码优化了,我把优化设置里面的优化选项改成不优化就可以正常运行了,我用的是IAR软件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,没遇见过

网友:
办法2:给循环变量加上volatile修饰试试。

网友:
从表意上讲是一样的啊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编译器一看你平白无故叫我转30000次,省点劲儿不行吗?——喀嚓,循环宰掉了。 办法1:设置编译器为不优化试试。办法2:给循环变量加上volatile修饰试试。

的确是这个原因,我没有想到,编译器会这么干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