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手册参数问题

楼主:
我想问下那些EDA中三极管参数中的那个正向传输时间(也有叫他正向渡越时间的)Tf 和 过渡频率(特征频率,一般都找不到这个参数)是不是一个概念啊?

因为在算频响的时候有时间常数和角频率的关系,而且频率倒数周期本身就是一个细分的时间概念,所以才这么猜的~~!

求解答~~谢谢~~!

网友:
顺便在问个问题

自己先顶下,

关于频响实质是因为频率变化对应容抗变化而导致Au模的变化(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)

换句话说其实Au增益还可以受频率的控制。那么通过对应频率变化也可以控制电路增益?

这个是不是电路增益控制的原理啊?

求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