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绝缘电阻测试仪

楼主:
请教关于绝缘电ui阻测试仪,如何对绝缘电阻测试仪的输出电流进行检测,就是说在绝缘电阻测试过程中对测试通道的电流大小进行检测,并确保测试电路的安全,因为一般的绝缘电阻的测试电压都比较大,所以觉得一般的电流检测芯片无法完成对电流的大小检测的功能,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绝缘电阻的测量需要高压发生器,测其电流可在原边即低压侧进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使用现成的绝缘电阻测试仪对其测试电流进行测试,有什么方法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