唉 悲剧了很多次 大家调试单片机引以为戒的的例子

楼主:
1. FET仿真器连台式电脑  FET连430开发板接稳压电源使用 430开发板接另一板子进行AD采样
事故:  由于FET接在电脑上 与  430 的JTAG没有隔离 导致 两边的地线存在110V的交流电 导致IO AD损坏
防止的方法: 使用隔离型的仿真器调试
2 430板子AD的io直接接一5V传感器进行采样
事故: 由于目标板是5V的供电 最大输出是VCC 5V IO没有进行二极管的钳位保护 导致 430 IO损坏
防止的方法: 使用二极管上下钳位!
大家更贴说一下自己的事故 让大家学习注意下!
现在我还在悲剧 正在比赛烧了msp430f5438A 买不到 时间紧急只能等快递了 !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下次就有经验了 呵呵

网友:
第一条能不能说明白一点?

没有先接地?
另外交流电源没有接地?

顺便问个问题,现在的楼房的插座的那个地线都肯定接大地了么?规范上应该肯定是这样要求的,就是不知道实际中是不是都接了,是不是都工程验收的时候检查这一项了?

网友A:
按规范,住宅必须铺设接大地线路,但工程质量是否有保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,如果有漏电保护空开,可以按下测试钮看是否能争取跳闸来判断,没有空开自己买个装上就是。

网友:
1.AD采样时直接接交流的地?
2.430板子AD的io直接接一5V传感器进行采样?
    超VCC了你怎么采样?

网友:
下次就有经验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规范,住宅必须铺设接大地线路,但工程质量是否有保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,如果有漏电保护空开,可以按下测试钮看是否能争取跳闸来判断,没有空开自己买个装上就是。

前半句等于没说呀。就怕连规范在这一点上都没按照,何况工程质量。
就是想知道这方面检查的严不严,会不会经常有不接的?

后半句好像有点道理。不过我看到我破屋子里的触电保护器上也有个测试按钮呀,可是没有什么接地,只有火地线!害得我又搜索了一下漏电保护器原理,测试按钮和大地无关呀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第一条我自己也不清楚! 我自己被电了很多次了 110V的交流
每次都是仿真器接电脑 然后接目标板调试 的情况下模两地线 被电!
我也希望知道原因!

网友:
其实严格地说,应该是火零线吧,笔误之类的

楼上原因可能是感应电之类的吧,现在的电源,应该都是隔离的吧,就是模拟电源,通过变压器也可以说是隔离的吧。当然,如果有良好的接大地,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。我就经常摸计算机外壳的时候被电,我也容易被电,好像各个人耐受性好像不一样,经常有时候人家还笑话我,人家不被电,我就怕,经常被电。以前的家用三孔插座,中间的其实都是空的。我这个穷人,买的插座(其实后来也不便宜多少)还经常发现火零线还能反,虽然其实大多情况一样用,好心提醒人家店主进货的时候可以和人家那这些原因讲价钱(也有点我这样说显得委婉一点)还受到人家有点嘲笑的,说这有什么区别,都是这样的,不讲究这些的。

网友:
咦,帖子编辑后怎么内容还一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规范,住宅必须铺设接大地线路,但工程质量是否有保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,如果有漏电保护空开,可以按下测试钮看是否能争取跳闸来判断,没有空开自己买个装上就是。

不过把零线或者火线接到三孔插座的地上看看跳闸不跳闸,是不是这个意思?行不行?

另外,楼主弄明白是什么原因了么?想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