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解MDK下载问题!

楼主:
前段时间玩9B96的板子,开发环境一直用IAR了,直接通过USB数据线下载的,现在想用MDK了,具体怎么设置啊,它能像IAR直接通过USB下载吗?还有MDK能生成BIN文件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段时间玩9B96的板子,开发环境一直用IAR了,直接通过USB数据线下载的,现在想用MDK了,具体怎么设置啊,它能像IAR直接通过USB下载吗?还有MDK能生成BIN文件吗?

可以的。

MDK 还是蛮好用的,界面简洁,编译速度很快,配置方法简单。

其实 TI StellarisWare 中的例程就是用 MDK 来建立的,可以参考设置。

生成 BIN 文件可以参考下面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按你的那样设置了能是能生成BIN和axf文件,但是编译的时候他会出下面的报错:
User command #1: fromelf --bin --output .\output\start.bin;.\output\start.axf
Error: Q0120E: No input file specified.
Finished: 0 information,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.
"start.axf" - 0 Error(s), 0 Warning(s).

再一个想请教下:stellaris ICDI是什么东西,我之前用MDK3.5版本的时候选的是LM FDTI下载程序成功了,但是现在在MDK4.53版本里面没有LM FDTI这个选项了,他们说选stellaris ICDI,但是下载不了程序,提示说找不到JTAG接口什么的。。。。求助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生成bin文件的问题解决了,之前的命令有问题,改为
fromelf --bin --output=start.bin start.axf
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按你的那样设置了能是能生成BIN和axf文件,但是编译的时候他会出下面的报错: User command #1: fromelf --bin --output .\output\start.bin;.\output\start.axf Error: Q0120E: No input file specified. Fini ...

sorry  上面的LM FTDI记错了,应该是Luminary Eval boar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