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S811做一个智能电表怎么实现

楼主:
菜鸟,问的问题很基础。要求以该ARM芯片为核心做一个智能电表,我是这么想的,设计了采样电压电流信号的电路,将采得的值给mcu,然后通过显示电路显示出来,并可以和电脑通信。有几个基础的问题,听说这个芯片带AD转换,采样得到的模拟量从哪个引脚输入?各怎么处理啊?算出功率过后又通过什么引脚输出显示出来?还有就是要运算有功功率,无功功率等,ROM只有8K,实时采样怎么样让内存足够用啊?不太懂,问题问的比较傻,别见笑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如果要做只能电表,MSP430 中有些集成模拟前端的还是蛮合适的。

不过用 M3 是用来做实验吗?

具体做之前,可以先好好想想,要怎么设计会比较合理?

可以先把你的想法画下来,找人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