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MD 的求助 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(void) 这个中断...

楼主:
朋友们,诚恳求助: 程序本来 一开始就跑 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(void)  这个中断...但我把一个360个点的数组删了 不用了,它就不跑了...
  但我需要那个数组...我应该怎么解决    我很怀疑是 CMD的问题  但我已经改过好多遍...改无可改了...所以上来求助各位大侠们..
    此致
敬礼

网友:
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你的程序有问题,或晶振。应该跟CMD没有什么问题。看看初始化到什么地方的时候,进入这个error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版 主..但是我把数组不用了...就可以正常跑..了??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#pragma这些命令,看它的定位与其它有没有冲突

你把map文件发上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最好把原本在flash跑的东西,放入ram 中。看看你这个数组具体是在什么地方跑的。

网友:
可能内存不够,溢出了吧
如果你把数组外在外部RAM,而XINTF没有配置好,也会有ILLEGAL_ISR

网友:
360个点,如果是局部变量,还可能造成堆栈溢出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版 主..但是我把数组不用了...就可以正常跑..了??

楼主在吗,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求解答 qq740041878

网友:
学习学习我也遇到这样为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