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位的51单片机能计算下面的公式吗

楼主:
t0=(int)(-412.6)+140.41*(sqr(1.0+0.00764*500)
T=(int)(5.14/(0.98*0.000010514)+t0*t0*t0)
T=pow(T,1.0/3)
我刚学单片机,要用他计算上面的式子,然后在数码管上显示,要求小数点后1位,不晓得怎么编译,这一段的变量怎么设,代码怎么写,还有这8位的51单片机能算出来吗,会不会出错呀,还请单片机达人教教

网友:
顶一下,求高人教教,本人还没深入单片机,现在有急着做实验,所以麻烦坛里的同学们了:carnation:

网友:
可以,只是不能直接在程序中表达,需要适当的计算方法,这个可以去看看单片机编程算法方面的书籍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版主您的回复:carnation: 还请能否介绍几本这方面的书籍,我刚入单片机,资料很少也不太了解什么好

网友:
这什么公式?请教了,没看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有这么多的小数,疑惑这8位的单片机能不能搞定他的乘法计算和开3次根号

网友:
前面一大堆全是常数,用计算器算好,就行了。
pow是啥不知道

网友:
去找找51编程及算法方面的书,先在网上搜吧,注意不是硬件教材而是软件编程方面的,早期(大约20年前左右)的书介绍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多,特别是北航的单片机书,何立民主编的。

网友:
貌似这要调取数学函数,你这个式子涉及到浮点运算,单片机倒是可以完成··就是比较耗时当然了,消耗的时间顶多上ms,嘿嘿 51算乘法比较费时间··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用C语言写出来了,仿真了一下,12M的晶振花了25ms,具体代码是
void main()
{
         float v,t,r,temp1,temp;
     float T_amb_data=0xB9F4,T_obj_data=0x1C28D;
         v=T_amb_data*0.03814755;
         r=v*2000.0/(5000.0-v);
         temp=140.41*sqrt(1.0+0.00764*r)-412.6;

         t=temp+273.15;
         temp1=(T_obj_data*98725.543478+0.95*pow(t,4))/0.98;
         temp1=pow(temp1,1.0/4)-273.15;

}

是算一个红外温度的,现在也不会用查表什么的,只能这样编了

网友:
不晓得这25ms在单片机的应用上算什么等级,快还是慢,实际应用可以接受吗?初学,脑子里还没有这些概念

网友:
一直到t都是一个常数,还算什么算啊

网友:
缺心眼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