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agleBone IO速率测试

楼主:
作者:chenzhufly QQ:36886052 ( 转载请注明出处)
BeagleBone的IO控制可以见我发的这个帖子:
Linux下AM335X的GPIO控制

测试代码: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sys/types.h>
#include <sys/stat.h>
#include <fcntl.h>
#include <linux/input.h>
#include <unistd.h>
#include <sys/ioctl.h>

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 argv)
{
int i, n, fd;

fd = open(\"/dev/leds\", O_RDWR);
if (fd < 0)
{
printf(\"can't open /dev/leds!\n\");
exit(1);
}

while (1) {
ioctl(fd, 1, 1);
//sleep(1);

ioctl(fd, 0, 1);
//sleep(1);
}

close(fd);

return 0;
}
}

有图有真相:

从图上可以看出,维持一个高电平1为10us,这速度也太慢了吧,有待深究。欢迎高手指点。

精益求精,继续改进:
测试代码:
 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unistd.h>
#include <sys/types.h>
#include <sys/ipc.h>
#include <sys/ioctl.h>
#include <fcntl.h>
#define LED1 \"/sys/class/leds/beaglebone::usr1/brightness\" // usr1 led
int main(void)
{
int f_led1 = open(LED1, O_RDWR);
unsigned char dat1, dat2;
unsigned char i = 0;

if (f_led1 < 0)
{
printf(\"error in open %s\",LED1);
return -1;
}

dat1 = '1';
dat2 = '0';
while(1)
{
write(f_led1, &dat1, sizeof(dat1));
write(f_led1, &dat2, sizeof(dat2));
}

}

有图有真相:

比上面的测试结果好多了吧,呵呵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这正常吧,ioctl的代价是很大的,用户态内核态的切换折腾下是很费时间的
http://nicrosystem.taobao.com

网友:
应该也不至于这么慢哦,
看看6410的测试结果,GPIO操作速率大约为 750KHz  X  2  = 1.5MHz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还是用write块啊!

网友:
写个驱动发方波的话更确定一些,我测过可以100M的

网友:
能分享一下心得吗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你测过一个ioctl操作的时间嘛??

我测的有点久哦,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很难满足。

网友:
io的速度和处理器的速度没有必然的关系

网友:
这样写没意思啊,要是两次IOCTL之间换到别的任务,几十ms都可以有啊。

网友:
其实挺有意思的 只是你不关注而已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