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 eZ430-Chronos无线运动手表开发工具无法闹铃???

楼主:
有这个表的同学讨论 一下!闹铃是怎么用的!我用的n种方法都不能用!

还有,这个表的源代码有哪位朋友有吗?

网友:
木有表,帮你顶一下,等有表的坛友来解答下

网友:
没看指导手册?光盘里有,网站也有呀
我的里面的软件还是老版本的,这两天想到可能需要一个需求,想修改一下软件,正好用较新版本的软件的改,还没有研究能不能行得通呢

源代码也是光盘里有呀,网站也有。出厂早的的好像软件版本比官网的低。

因为你的帖子,我刚才试了一下闹铃,正常呀,就是声音有点小好像。
按一下左上键,就到了设置闹铃界面(有一个闹铃在闪),长按左键,进入闹铃时间设置,短按一下左上键结束闹铃时间设置,短按右上键切换开或者关。手册上都有吧。其实所有的设置都差不多,我还没用过闹铃功能,我这时也没看手册,不就一下子就弄出来了。

网友:
短按左下键切换闹铃小时分钟闹铃设置,其实不用多讲吧,所以上帖懒得写

网友:
谢谢wangfuchong兄指教!
闹铃功能我会订!就是没有反应!

后盖上面那个用胶纸贴着的应该是陶瓷的扬声器吧!声音只有放到耳朵上才能听的到!
有时候我会故意定好表在那等着看他会不会闹、结果很小的声音也没有!

这一段时间有点忙!还没有来得及重新烧写新的code!

网友A:
不过wangfuchong兄的设置方法好像和我的不一样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过wangfuchong兄的设置方法好像和我的不一样哦!

也许我写的有误,不过这些操作方法也不用记忆的,所以不一定准确,大致那么些步骤,即使错了捣腾一下不就出来了?当时我回帖的时候就是操作了一下闹铃了的,闹铃了,写了回帖,也许步骤有点错误,因为这玩意不用记忆的,可能记忆有点误差,再说我也确实是没写全的。

你说的闹铃声音如果确实是很小,难道驱动三极管坏了?或者弹簧接触电阻大了(应该不太可能吧)?

网友:
那么多人都买了表,搞得我心里痒痒的

网友:
原因查到!是扬声器另一极的弹簧触片被不小心按下去了!灵感觉一来,双在里面加了一个从诺基上面卸下来的振动电机!现在我的可以震动提醒了!!

网友:
有钱人呐,电池当饭米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