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VS1003解码器的MP3播放器设计

楼主:
虽然现在市场上MP3的款式越来越多,功能越来越丰富,外观设计也越来越个性化和人性化,但是,现有的MP3播放器大部分还是将解码器与存储器一体化。这种设计对MP3播放器的便携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,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:一方面存储容量不易扩展,另一方面也不利于MP3播放器在其他领域的应用。本系统将存储器与解码器分离,可以利用多余的I/O接口,只要适当增加少量硬件开销并添加相应代码,即可以在此系统基础上方便地增加电压测量、频率测量、温度测量等功能,做到一机多用。
1 系统设计
  MP3播放器系统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。系统在硬件上主要包括MSP430F149单片机最小系统、音频解码模块、SD卡读写模块、液晶显示模块以及用来存储自制字库的Flash存储器等重要模块。

MSP430F149是美国TI公司的MSP430系列单片机,它具有适合于各种应用的16位结构。采用“冯·诺依曼”结构,因此其RAM、ROM和全部外围模块都位于同一片地址空间内。而且具有超低功耗性能,同其他微控制器相比,MSP430系列可以大大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,这对手持设备及一些要求低功耗电子产品中是非常重要的。此外,它还具有灵活、强大的处理能力、丰富的存储器、外设等优点。
2 硬件模块的具体实现
  2.1 MSP430F149单片机最小系统
  MSP430F149最小系统是整体设计中最核心的部分,控制着系统各个子模块之间的协调运行。它设计的成功与否,直接关系到整个设计能否正常运行。如图 2所示,MSP430F149最小系统中主要由稳压模块、晶振电路、复位电路以及人机交互式按键输入4部分组成。SPX1117M3-3.3是系统稳压芯片,为系统提供稳定的3.3 V电源。SP708S是系统管理芯片,与手动复位开关一起,主要起可靠复位作用。考虑到MP3播放器的人机交互操作,共设计了6个按键(KEY1到 KEY6)。它们的按键功能分别是:确定、向下、向上、退出、音量加、音量减。

2.2 音频解码模块
  VS1003是芬兰VLSI公司生产的单芯片MP3/WMA音频解码芯片。其拥有一个高性能、低功耗的DSP处理器核VSDSP,5 KB的指令RAM,O.5 KB的数据RAM,串行的控制和数据输入接口,4个通用I/O口,1个UART口,1个可变采样率的ADC,1个立体声DAC以及音频耳机放大器。其内部结构图如图3所示。

音频解码模块对单片机从SD卡里读取的数字MP3音频数据流进行解析,并转换成模拟信号进行输出。图4是该MP3播放器的音频解码模块电路原理图。

采用VS1003音频解码芯片来实现音乐数据流的解析。VS1003与核心控制器MSP430F149的数据通信是通过SPI总线方式进行的。 VS1003通过串行命令接口(SCI)和串行数据接口(SDI)来接收MSP430F149的控制命令和MP3的数据;通过xCS、xDCS引脚的置高/低来确认是哪一个接口处于传送状态。VS1003的功能控制,如初始化、软复位、暂停、音量控制、播放时间的读取等,均是通过SCI口写入特定寄存器实现的。两条SCI指令之间要通过DREQ引脚信号判断上一次处理是否完成
2.3 SD卡模块
  SD卡价格低,存储容量大,使用方便,通用性与安全性强,MP3、数码相机等设备上都采用SD卡作为其存储设备。
  SD卡支持两种总线模式:SD模式与SPI模式。其中,SD模式采用6线制,而SPI模式采用4线制。采用单片机对SD卡进行读写时一般都采用SPI模式。可用不同的初始化方式使SD卡工作于SD或SPI模式。
  本设计中,音频数据MP3文件以SD卡为载体,所以设计电路时必须含有读取SD卡模块。图5为SD卡模块(SPI模式)的接口电路。

2.4 液晶显示模块
  LCD3310液晶是一个48行84列的液晶显示器。其带有低功耗PCD8544的CMOS LCD控制驱动器,串行输入速度最高可达4.O Mb/s。为了让LCD3310液晶能够显示4行12×12的汉字,系统开辟了一个6×84字节的缓冲区。写液晶时就不用直接写入LCD3310的静态 DDRAM了,可以先写入系统为它开辟的数据缓冲区,最后再刷新修改的部分就可以显示出要显示的内容。LCD3310的接口采用SPI模式,其电路如图6 所示。

网友:
1、VS1003: VS1003音频解码格式:MP3,MP3+V,WMA,WAV,MIDI,SP-MIDI;录音编码格式:IMA ADPCM(单声道),麦克风和线入(Line input)两种输入方式;支持MP3和WAV流;低功耗;具有内部锁相环时钟倍频器;高质量的立体声数模转换器(DAC);16位可调片内模数转换器(ADC);高质量的立体声耳塞驱动(30欧);单独的模拟、数字和IO供电电源;串行的数据和控制接口(SPI);
2、SPI 接口,控制信号线均引出
3、1个耳机和音响输出接口
4、1个麦克风,用于录音
5、1个line_in 输入接口
6、电源指示灯
7、板载3.3V 和2.5V LDO 1117,最大提供 800mA 电流
8、单电源供电: +5VDC ,电容滤波
9、12.288 Mhz 晶振
10、PCB尺寸: 50x40.5 mm
一。引言:
    如果你想迅速步入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殿堂,最好的方法只有一个,那就是亲自动手实践,设计出自己的一套系统。MP3作为时下最流行的数码产品,做一个完全自我的MP3随身听应该能够引起你足够的兴趣。那么就让我们来DIY一下自已的MP3播放器吧,这样就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嵌入式开发的过程,享受一下成功那一刻美妙的音乐。
二。准备工作:
    首先你需要一颗MP3解码芯片,让它来帮你完整MP3解码和播放的工作。这里推荐一款VS1003解码芯片,它来自芬兰VLSI半导体公司,功能强大但价格便宜,并且简单用,非常符合DIYer的口味。VS1003支持MP3,WAV,WMA,MIDI等诸多音频格式,音质可与中档MP3播放器相媲美;同时它还兼备录音功能,录音效果也不错。实际上,VS1003就是一颗能够实现MP3等音频文件格式解码的数字信号处理器(DSP),本领并不止MP3播放,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挖掘出它更多的功能。当然,单有一颗VS1003是不够的,我们还需要微处理器和存放MP3的存储介质。如果你过去对某一型号的微处器较为熟悉的话就立刻让它接上VS1003吧,由它来实现对MP3的播放器的全面操控;存储介质使用你手中的U盘吧,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资源。不过,并不是所有的微处理器都能够直接识别U盘的,所以你还需要一颗USB主机接口芯片,U盘数据的读取由它负责。目前USB主机接口芯片种娄繁多。

网友:
MP3:技术交流群:187717808

网友:
VLSI 代理  VS1003 有需要帮助 请与我联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