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A820 压控增益 OPA 试不出来,请大家帮帮忙

楼主:
大家好:

我最近在试一颗 TI 的 VCA820 压控增益 OPA,我想做手册上面的第 22 页那个 AGC Loop,但我先做一级测试电路如我画的电路图所示,VG 那只脚我用一个 VR 来调整压控电压,根据我对它的瞭解,VCA820 部分的增益为 AV=VG×(1K/200Ω)=VG×5。

输入频率是 50KHZ,我照了我画的电路接起来测试后发现虽然有输出可是波形严重失真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
我是在面包板上做实验的,能否请高手们帮我研究一下,谢谢。
手册第22页,AGC电路

自己做的测试电路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Vg电压是多大?请把输出波形也传一个上来分析。同时,在你画的电路中VCA820的电压增益并不是直接乘以Vg电压,其增益请参考VCA820手册第13页中图47。+/-5V供电下请注意增益控制不要让输出饱和,否则的确会产生失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