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16 UART怪异问题

楼主:
#include <iom16v.h>
#include <macros.h>
#define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uint  unsigned int
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_rx:12
uchar rdata,flag=0;
void delay(uint ms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ms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for(j=0;j<1141;j++);
       }
}

void uart_init()
{
UCSRB = 0x00; //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
UCSRA = 0x00;
UCSRC = BIT(URSEL) | 0x06;
UBRRL = 0x01; //set baud rate lo
UBRRH = 0x00; //set baud rate hi
UCSRB = 0x00;

}
void uart_sendB(uchar data)
{
   while(!(UCSRA&(BIT(UDRE)))) ;
   UDR=data;
   while(!(UCSRA&(BIT(TXC))));
   UCSRA|=BIT(TXC);
}
void uart_rx()
{
    UCSRB&=~BIT(RXCIE);
        rdata=UDR;
        flag=1;
        UCSRB|=BIT(RXCIE);
}
void main()
{
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art_sendB(r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我这样写可以通过串口助手发什么收什么,但是我现在想改用如下的:
比如当我收到0xAB的时候,我让串口回复给我0x88
我写成这样
void uart_rx()
{
    UCSRB&=~BIT(RXCIE);
        rdata=UDR;
       if(rdata == 0xAB)
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UCSRB|=BIT(RXCIE);
}
void main()
{
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art_sendB(0X88);
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但是当我发送0XAB的时候,串口没有任何回复,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呢?
多谢!!

网友:
靠,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啊~~~

也是这个思路啊~~

网友:
你的串口能收到数据吗?

你的接收只有一个子函数,主程序里也没有调用这个子函数,收的到数据,但这只是你单片机的一种状态而已,把那个子程序加进去。
void main()
{
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uart_rx();
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art_sendB(0X88);
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:
兄弟搞定了吗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接收只有一个子函数,主程序里也没有调用这个子函数,收的到数据,但这只是你单片机的一种状态而已,把那个子程序加进去。
void main()
{
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uart_r ...

你好我用的中断方式接受数据,然后判定为yes,则发送一个y。可是老是输不出来y不知道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