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2布线规则

楼主:
叠层设置:

1、 对于同一组数据线及其对应的DQ STROBE线,如DQ[7:0]、DM0与DQS0、DQS0#,应布在同一层,以减小信号skew。

2、 DDR2信号线的参考平面最好是选择地平面(尤其是时钟线),如果基于成本考虑,不得不选用电源层作为参考面,则DDR2供电电源平面需包围整个DDR2走线范围,且边缘要留有余量,电源与地平面间的阻抗在整个带宽范围内要足够低。

线长匹配:

1、 走线增加一个过孔,大概相当于增加了90mil的传输线长度。

2、 对于走线长度应把封装内部引线长度计算在内。

3、 各信号线的长度匹配如下表:(控制线:CS、CKE、ODT;命令线:Address、Bank Address、RAS、CAS、WE;数据线:DQ、DM)

信号类别

最小长度

最大长度

控制线

时钟线长度-500mil

时钟线长度-0

命令线

时钟线长度-500mil

时钟线长度+500mil

数据STROBE线

时钟线长度-250mil

时钟线长度+250mil

数据线-数据STROBE线(同一数据组)

STROBE长度-220mil

STROBE长度-180mil

4、 时钟信号差分对的长度差应控制在5mil以内。

5、 在能够满足布线空间的情况下,走线长度越短越好,一般控制在5000mil以内,可以以时钟线作为参考线。

串扰:

1、 对于蛇行走线,各线段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走线宽度的两倍(边沿到边沿)。

2、 DDR2信号线与非DDR2信号线之间的间距应大于25mil。

3、 时钟、DQS等差分线与其它DDR2信号线的间距应大于20mil。

4、 同一组命令线,同一组控制线或同一组数据线间的走线间距应大于走线宽度1.5倍(最好2倍以上),而不同组间的信号线间距应大于走线宽度的2倍(最好3倍以上)。

5、 在扇出线区域,由于空间限制,不能满足走线宽度和间距要求时,可适当减小走线宽度及减小走线间距,但该扇出线长度应小于500mil。

6、 扇出线过孔应尽量靠近焊盘,如有可能,最好打焊盘孔。

7、 每条信号线的过孔数最好不要超过两个。

8、 VREF参考电压线要有足够低的阻抗,且与其它DDR2信号线的间距大于25mi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