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一起学习器件指标】MOS管的参数你知道哪些呢

楼主:
在原理图上,你分得清NMOS和PMOS不?
说实话用过分立的MOS么?
你知道的MOS管的参数又有哪些呢?

这个在PC上很常见哦

原理图对不对呢?

网友:
这真是一个系列的好帖子,顶斑竹

网友:
期待有经验的大牛结合实际进行阐述

网友:
貌似听说,其实应用起来还是很讲究麻烦的,电路一样,效果可能不一样,对于一些应用

网友:
Rds啊 输入电容 耐压 等等 很多把 参数

网友:
说句实话 我基本没有用过MOS,我是水货,我要向大家讨教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Rds是什么参数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Rds是场效应管导致是的漏源间电阻值

网友:
这些全是mos管参数

mos管参数

mos管参数

网友:
datasheet上截下来的,实战最有效了,哪位坛友来解释下这上面的一些指标
引用 网友C:
这些全是mos管参数

网友:
Pd有200W,功率好大的说

网友:
这是哪个管子的参数呢
引用 网友C:
这些全是mos管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