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馈类型分析

楼主:
如图反馈类型是哪个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只能是电压并联负反馈,不能电压串联,T1管的基极是反向输入端,T2管的基极是同相输入端,如果电压串联,就变成正反馈了。将反馈电阻接在T1基极和输出端之间,就是电压并联负反馈了。主要RS这个电阻不能少。

网友:
图中哪个是反馈电阻?

网友:
图中没有题中所指的反馈电阻,是要你自己加的

网友:
我觉得这里的Us就没有什么作用,右边的T2直接可以导通,反馈回来给Us后T1与T2独立,不会对输出产生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