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模电知识

楼主:
如附件图6.7.5,1.为什么说图为电流反馈运算放大电路,它的反馈在那边?
2.为什么说同相端电流=—反相端电流?(我理解:虽然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相同,但T1和T3,T2和T4都具有电流放大作用,输入电流经T1放大到T1的发射极,再到T3的基极再放大到T3的发射极到方向输入端,在通过镜像电流源到Z点,所以我认为是同相输入端与反向输入端的电流是方向相反大小不同,而且前级电路和后级电路是相同的,书上也说了“T9~T12管组成互补输出级,仅对电流具有放大作用,其电压放大倍数等于1” 说明电流是被放大的)
3.为什么说电流模电流晶体管的极间电容所在回路为低阻回路?
谢谢!

网友:
1、那是个运放电路,还不包含反馈回路。你得自己加个
2、详细叙述起来还真麻烦,你考虑下同相(反相)输入电流变化时,由于恒流源的作用,反相(同相)输入端电流如何变化以及方向。。。另,这部分与Z点无关。
3、这个最好是画交流等效电路来分析,文字解释的话太多了。懒得打字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您好,谢谢。就第二个问题我作了如下分析,麻烦您帮我指出这里面的错误。假设同相端是正相输入电流,变化量Δi,变大,输入到T1的基极,到T1的发射极就变成β1Δi,变大,由于电流源的作用,T3的基极变化量为-β1Δi,减小,所以到T3的发射极的变化量为-β1β3Δi,减小。所以我认为他们变化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你为啥不考虑另一部分电流的影响?
T1的发射极下端是恒流源,T1的发射结电流为同相输入端电流与T2基极电流的和。变化量
同样,反相端的输入电流也不仅仅是T3的发射极电流,还与T4的发射极电流有关。
话说俺也没仔细分析。。。。

顺便问下 ,-β1Δi 之类的符号怎么能方便地打出来?

网友:
不理解呀,小弟再请大师们亮剑吧。

网友:
当射极也成了输入端时,射随器就不再是电压跟随器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您好,谢谢。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输入电压是相等的,为什么输入电流会大小相等呢(方向相反)?

网友:
“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输入电压是相等的”这是宏观上的近似,所以才有虚短虚断的假设。
“为什么输入电流会大小相等呢(方向相反)?”它是平衡输入,所以必须是这样。

有些问题不能以一两句话说明白,实际上这些道理课本上有讲的有,第一遍看书就会有好多问题存在,所以课本就不是只看一遍就放在一边了的,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,大哥的指导,这是我第二篇看模电。从宏观输入的平衡,是大小相等,方向相反,但从微观分析上,分析不通呀,哎,头大呀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负反馈的平衡就是开环关系,这是根本,两输入端电位的相等,是虚短式的相等,
六楼那电路,除 T3与T4 集极串了『二极管』,跟一个真正的交叉射随没甚分别,R 作为负载,得到β倍于同相电流的增益,
不过我发觉,这电路跟差分电路相比,其架构有完整的直流通道,浮地讯号源就这样直接跨于同反两端,讯号即可通行,同反二流肯定相等,但管内电流还是愈往右愈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