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频小信号过零比较器

楼主:
寻求个能实现50mV,2MHz信号转TTL信号的过零比较电路或IC

网友:
可以先用运放或晶体管放大后再用高速比较器检出过零信号。

网友:
看看这个咋做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使用Max913+前级宽带放大效果比较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...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俺弄错了。。。。还以为那个节点的信号很小,结果非常大

网友:
max961足以,注意信号的噪声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