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像数据缓存

楼主:
关于图像的缓存问题,在做用FPGA做图像处理的过程中,都要用到图像数据的缓存,一般都是用到FIFO或是双端口的RAM来进行缓存,我现在想做直接从存储器中读取图像数据,构成3*3或是5*5的数据缓存窗口,然后在进行下一步的运算,想请教个位,用RAM和FIFO来进行缓存操作的话,分别都要怎么弄啊?有没有例子可以分享?谢谢

网友:
其实这个问题比较简单。

1. 首先你分配一段地址(比如哦1024个地址,每个地址16位数据)存储你的3*3 或5*5图像,然后用RAM或FIFO存储起来,你需要处理这些数据的时候,从RAM或FIFO取出来即可。

2. 关于RAM或FIFO的例子,你可以百度一下。

网友:
http://shop57496282.taobao.com/
欢迎光临网上店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