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FPGA的扫频信号发生器的设计

楼主:
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思路?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入手这个题目

网友:
首先介绍一下基本知识:
扫频信号发生器

扫频信号发生器的原理   扫频信号发生器用来产生频率为20Hz~200kHz的正弦信号(低频)。除具有电压输出外,有的还有功率输出。所以用途十分广泛,可用于测试或检修各种电子仪器设备中的低频放大器的频率特性、增益、通频带,也可用作高频信号发生器的外调制信号源。另外,在校准电子电压表时,它可提供交流信号电压。  扫频信号发生器能够产生幅度恒定、频率

  • 扫频信号发生器的原理

    • 扫频信号发生器用来产生频率为20Hz~200kHz的正弦信号(低频)。除具有电压输出外,有的还有功率输出。所以用途十分广泛,可用于测试或检修各种电子仪器设备中的低频放大器的频率特性、增益、通频带,也可用作高频信号发生器的外调制信号源。另外,在校准电子电压表时,它可提供交流信号电压。

      扫频信号发生器能够产生幅度恒定、频率在限定范围内作线性变化的信号。在高频和甚高频段用低频扫描电压或电流控制振荡回路元件(如变容管或磁芯线圈)来实现扫频振荡;在微波段早期采用电压调谐扫频,用改变返波管螺旋线电极的直流电压来改变振荡频率,后来广泛采用磁调谐扫频,以YIG铁氧体小球作微波固体振荡器的调谐回路,用扫描电流控制直流磁场改变小球的谐振频率。

  • 扫频信号发生器的应用

    • 扫频信号发生器在电路实验和设备检测中具有十分广泛的用途。例如在通信、广播、电视系统中,都需要射频(高频)发射,这里的射频波就是载波,把音频(低频)、视频信号或脉冲信号运载出去,就需要能够产生高频的振荡器。在工业、农业、生物医学等领域内,如高频感应加热、熔炼、淬火、超声诊断、核磁共振成像等,都需要功率或大或小、频率或高或低的振荡器。
  • 扫频信号发生器的主要技术参数

    • 1、频率范围:20Hz~20KHz

      2、输出幅度:0~12.8V 负载8; 0~9V 负载4

      3、频率响应:3[[%]] (1KHz为基准,手动状态)

      4、正弦波失真:≤0.5[[%]]

      5、输出功率:≥20W

      6、扫频时间:0.5S~20S

      7、扫频比:≥1:1000

      8、扫频方式:对数

      9、外形尺寸:380*320*95mm

      10、重量:6.6Kg

      11、同步输出:方波输出

  • 扫频信号发生器的主要特点

    • 超宽的频率覆盖

      极其纯净的信号质量

      大动态范围高精度功率输出

      高精度模拟扫频输出

      标配内部调制信号发生器和

      异的宽带DCFM,DC?M功能

      高精度线性AM和指数AM

      高性能脉冲调制

      110GHz倍频源模块扩频

      中/英文操作界面,TFT大屏幕真彩液晶显示

      步进、列表、功率扫描

网友:
 单独考虑FPGA部分:核心产生20HZ~200KHZ的正弦信号。至于功率输出,显示这些问题都很简单的。

怎样产生20HZ~200KHZ的正弦信号(频率可调,幅度可调)?

其实很简单的,而且方法很多。略举一二

1. 第一种方法用SPWM调制方法,实现频率可调和幅度可调

2. 利用查表法和幅度大法。利用DDS原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用FPGA完成DDS设计之后怎么实现扫频信号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说简单点就是用fpga设计出来一个DDS,而这个dds可以差生20-20khz的正弦信号。我这样说对不?

网友:
5 楼的意思是完整表达我的意思了!不知楼主还有啥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quartus仿真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