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atmega126的485通讯端口设置

楼主:
max485的RO接PD2,DI接PD3,RE和DE接PD1,代码如下:

#define CRYSTAL2 14745600

#define BAUD3 9600                //485波特率采用9600bps
#define BAUD_SETTING3 (unsigned char)((unsigned long)CRYSTAL2/(16*(unsigned long)BAUD3)-1)
#define BAUD_H3 (unsigned char)(BAUD_SETTING3>>8)
#define BAUD_L3 (unsigned char)BAUD_SETTING3

unsigned char inbox[80]; //收件

unsigned char outbox[80]; //发件

void uart1_init(void)
{
  UCSR1B=0x00;
  UCSR1A=0x00;
 UCSR1C=0x06; //无校验,8位数据位,1位停止位
 UBRR1L= BAUD_L3;
 UBRR1H= BAUD_H3;
 UCSR1B=0x98; //发送接收使能,接收中断使能

void usart1_out(unsigned char n)
{
 unsigned char i=0;
  DDRD&=0XFB; //PD2 置为输入,PD3置为输出

  DDRD|=0X08;
 DDRD|=(1<<1);   //PD1输出
 PORTD|=(1<<1); //PD1输出高电平

 while(i<n )//一共发送amount个数据
  {
   while(!(UCSR1A&0x20));
   UDR1=outbox[i++];
   delay_nus(1000);
  }
  PORTD&=0xfd;//PD1输出低电平
}
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1_rx_isr: 31
void uart1_rx_isr(void)            //接收中断

  while(!(UCSR1A & 0x80));

  inbox[cnt++]=UDR1;

}

void main(void){

   uart1_init();

   outbox[0]=0xf0;
    outbox[1]=0xf0;
    outbox[2]=0xa1;
    outbox[3]=0xb2;
    usart1_out(4);

}

//atmega单片机接了个485的角度传感器,命令时f0f0,地址是a1b2,这段代码运行后收不到传感器的数据,因为没有测试调试工具,不知道错在哪里,请高手们指点下。

网友:
补充下,上面只是部分摘出来的关键代码,其他的太多就不贴了,免得眼花。

网友:
楼主,你用两台单片机对着测一下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