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采样问题

楼主:
  关于AD采样,自己有点糊涂了。假如说现在有一个1KHZ的正弦波,现在用4KHZ频率对其采样。如果我只发送2个完整的正弦波(需要时间是2*(1/1KHZ)=2ms),按照采样思路,那4KHZ采样点数总共才能采出4个点啊,可是4个点怎么可能将原正弦信号恢复呢? 各位高手,帮我理理思路吧,谢谢!

网友:
怎么会是4个点呢?大哥仔细想想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1K的话,采样频率最好要在200Khz左右才能还原出一个不错的波形……
用4Khz也是可以还原的,但是要多采几个点,同时借助于FFT的算法,是可以计算出来的……

网友:
采样定理是大于它的二倍,二倍是个极限。采样点数越多,越容易恢复原始信号,且越不容易产生混迭。
使用“滤波”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