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程序移植到m3中需要注意哪些东西

楼主:
最近一周才开始学m3,做一个比赛,显示部分是用的彩屏液晶,我把以前的彩屏液晶移植到m3中,发现不对,想请各位聊聊把51程序移植到m3需注意哪些东西
比如以前的延时函数能不能用,等等,望各位大神看到了都回复一下,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延时函数肯定是要修改的。
有关 IO 类型的配置也要认真仔细一点。

网友:
编程很多地方都不同,但是编程思想都是一样的……

网友:
只要是单片机基本上差不多,但是不同的模块移植到不同的单片机特别要注意的地方
1.时序:由于不同的时钟,所以有些延时,比如说用FOR语句时间就要修改
2.电平特性:不但要关注电平标准,也要关注驱动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