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第0周】Hanker | 开机跑demo

楼主:
大约是因为同城的缘故,今天收到试用的M4开发板了。

采光不好,将就着看吧。必须要说的是做工很好,板子看上去很漂亮。美中不足是没有配套光盘。

上电,是一个计算器的demo。随便试了一个7+6=13.

这里提一个小小的建议:因为触摸屏的单边链接的,所以接触不是很稳定。如果可以的话,在下一次版本中在另一边可以增加固定的柱子。

由于没有原理图和配套资料,所以暂时只能跑demo。

接下来展示一下参加合众达的研讨会得的U盘

速度和做工都不是很好,勉强能用,承诺的开发板还没有下落。

接下来是利尔达的MCUday的赠品

水杯和多功能集

泡上茶了。

利尔达承诺的开发板也还没有到。

说实话,利尔达讲得要比合众达的奖的更好一些。

利尔达在物联网嵌入式领域的确有一定的优势。

网友:
羡慕楼主啊~~

我的估计还在路上呢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顶一个!!

网友:
1、你速度好快。
2、我本来也想做个计算器的

网友:
论坛试用的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惜了最近没怎么来论坛,错过了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还是可以做计算器。估计不会提供demo的源码

网友A:
   由于这块板子没有板载仿真。所以得用标准jtag或者其他板载仿真器。坛子之前组织团过的ek-lm3s811-nd应该可以适用于用mdk的朋友,由于我的MDK版本没有支持到M4,未测。链接法见附件。

如果有DK-9b96 KIT那就更简单了,直接把与9b96仿真的跳线帽拔掉,然后用配套的20口连接线连接,再给Hanker供电即可仿真下载。我用IAR测试可用。由于M4的software库与M3的有些许区别,提供一个下载连接:

#迅雷下载分享# zca123以34.07 KB/s的速度已下载[SW-EK-LM4F232-8555.exe][62.11 MB]http://convurl.com/QHQXG_1

最后附上一段测试代码:

#include "inc/hw_types.h"
#include "inc/hw_memmap.h"
#include "grlib/grlib.h"

#include "driverlib/sysctl.h"

#include "driverlib/gpio.h"

 #include "driverlib/pin_map.h"

int main (void)
{

    SysCtlClockSet(SYSCTL_SYSDIV_1 | SYSCTL_USE_OSC | SYSCTL_XTAL_16MHZ |SYSCTL_OSC_MAIN);

   SysCtlPeripheralEnable(SYSCTL_PERIPH_GPIOH);

   GPIOPinTypeGPIOOutput(GPIO_PORTH_BASE, GPIO_PIN_4);

   while(1)
     {
           GPIOPinWrite(GPIO_PORTH_BASE,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,0);

           SysCtlDelay(250 * (SysCtlClockGet()/3000));

            GPIOPinWrite(GPIO_PORTH_BASE,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,0xff);

            SysCtlDelay(250 * (SysCtlClockGet()/3000));

      }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由于这块板子没有板载仿真。所以得用标准jtag或者其他板载仿真器。坛子之前组织团过的ek-lm3s811-nd应该可以适用于用mdk的朋友,由于我的MDK版本没有支持到M4,未测。链接法见附件。 如果有DK-9b96 KI ...

你还是等资料吧,我Jlink已经白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用的9b96的板载仿真器,很好用

网友:
到群233795953共享里下载配套资料

网友:
我没有那块板子

网友:
如果9B96 EVM 可以仿真这块 M4 的板子,那只要是 TI 原厂的评估板,都可以用来仿真的。
IAR 和 MDK 应该都是支持的。
如果是跳 4 跟线的话,仿真外部板子的时候要将一个 Jtag 的 19 脚拉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