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使用LPC1768外32KRAM

楼主:
小弟正在使用LPC1768这个芯片,由于要使用到它的外32K RAM,在网上找资料,有人说只需对KEIL设置即可,但我设置了并没有用,请高人详细指点一下。不要使用定位的方法,因为我用过了,存在一些问题。我现在就想知道怎么设置KEIL 就可以用LPC1768的外32K RAM

不胜感激

网友:
勾选红框中的IRAM2即可。

网友:
不行哦 要报错,是不是还有什么限制啊?

网友:
报的是两个错误

1 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.selector matching setion .bss(picture.o)

2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b80c bytes could not fit .ANY selector(s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单个数组最多不能超过32K

网友:
看看此贴《LPC1700系列芯片内存注意问题》: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313054-1-1.html

网友:
稿定了  谢谢各位的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