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晶振,是怎么接地的??

楼主:
原理图库只有两个脚,怎么接地的求解释

网友:
自己修改下元件添加多一只脚就行了。

网友:
一般两脚晶振都需要对地接两小电容用于上电起振,而三脚晶振内部己经集成了电容只需要把第三脚接地就行了。省去就外接电容。

网友:
指晶体的外壳接地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是这样想的,不过我觉得麻烦,直接把PCB处理了就行了吧,原理图可以不画了,只是不够严谨哈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也有3个脚的晶振,就是加了个外壳引脚,这个事情不用太认真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PCB封装的时候是4个脚的,2个地,1个XTAL1,       1个XTAL2

网友:
有的晶体有三个腿,外壳从边上申出个腿,焊到地上。

网友:
帮顶了,来这里可以看到高手的讨论,呵呵

网友:
呵呵,三人行必有我师

大家相互学习哈

网友:
原理图可以对库进行修改下,更新就行了,,这样从原理图更新PCB时才不会容易把PCB的给更新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