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~~用52单片机做红外发射,时间问题

楼主:
 这里有人弄过红外吗。。。就是用单片机来搞一个38k的波,来发射,,,现在我用keil调时间总是调不准
13us定时中断一次让红外发射管发射38khz的光
要是要发射9ms的话就要中断9000/13=692次
现在用keil运行,算得25ms
用c来写是有时间误差的,所以我就用keil调出290次,keil里运行算得9.038ms
但是用实物测试同样也失败,我用的是12m晶振
大神现身啊
发射部分程序(改自网上程序):
#include <reg51.h>//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库
sbit OP=P1^2;        //红外发射管的亮灭
unsigned int count;       //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int endcount; //终止延时计数
unsigned char flag;      //红外发送标志
char iraddr1;  //十六位地址的第一个字节
char iraddr2;  //十六位地址的第二个字节

void delay()
{
  int i,j;
  for(i=0;i<400;i++)
  {
    for(j=0;j<100;j++)
    {
    }
  }
}

void SendIRdata(char p_irdata)
{
  int i;
  char irdata=p_irdata;
  //发送9ms的起始码
  endcount=290;//290; //290次,9.038ms
  flag=1;
  count=0;
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  //发送4.5ms的结果码
  endcount=155;//155;
  flag=0;
  count=0;
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  //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前八位
  irdata=iraddr1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 //先发送0.56ms的38KHZ红外波(即编码中0.56ms的低电平)
     endcount=13;
     flag=1;
     count=0;
   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//停止发送红外信号(即编码中的高电平)
     if(irdata-(irdata/2)*2)  //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
     {
       endcount=49;  //1为宽的高电平
     }
    else
     {
     endcount=13;   //0为窄的高电平
     }
    flag=0;
    count=0;
  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    irdata=irdata>>1;
  }
  //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后八位
  irdata=iraddr2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 endcount=13;
     flag=1;
     count=0;
   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     if(irdata-(irdata/2)*2)
     {
        endcount=49;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endcount=13;
     }
     flag=0;
     count=0;
   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     irdata=irdata>>1;
  }
  //发送八位数据
  irdata=p_irdata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 endcount=13;
     flag=1;
     count=0;
   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     if(irdata-(irdata/2)*2)
     {
         endcount=49;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endcount=13;
     }
     flag=0;
     count=0;
   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     irdata=irdata>>1;
  }
  //发送八位数据的反码
  irdata=~p_irdata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 endcount=13;
     flag=1;
     count=0;
   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     if(irdata-(irdata/2)*2)
     {
         endcount=49;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endcount=13;
     }
     flag=0;
     count=0;
   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     irdata=irdata>>1;
  }
  endcount=13;
  flag=1;
  count=0;
  do{}while(count<endcount);
  flag=0;
}

void main()
  count = 0;
  flag = 0;
  OP = 1;
  iraddr1=5;
  iraddr2=9;

 TMOD = 0x02;//TMOD是定时器方式控制寄存器,这里选用定时器0,工作在模式2
 TL0 = 0xF3;//定时器初值
 TH0 = 0xF3;//定时器初值
 EA = 1;//开总中断
 ET0 = 1;//开CPU中断和T0中断
 TR0 = 1;//启动定时器
 while(1)
 { delay();
    SendIRdata(22);
 }
}
void time0_int(void) interrupt 1//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,除函数名自己取名外,其他部分要按照这样的格式写。
{
 TL0 = 0xF3;//定时器初值
 TH0 = 0xF3;//定时器初值
 count++;
  if (flag==1)
  {
    OP=~OP;
  }
  else
  {
    OP = 1;
  }
}

网友:
这里是接收部分程序:

//本解码程序适用于NEC的upd6121及其兼容芯片的解码,支持大多数遥控器 实验板采用11.0592MHZ晶振
#include       //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
#include  //包含_nop_()函数定义的头文件
sbit IR=P3^2;           //将IR位定义为P3.2引脚
sbit  kai= P1^0; //用绿色led灯代替 ,亮表示开了 ,灭表示关闭
unsigned char flag;
unsigned char a[4];    //储存用户码、用户反码与键数据码、键数据反码
unsigned int LowTime,HighTime; //储存高、低电平的宽度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延时1m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ms()
{
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  for(j=0;j<33;j++)
          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延时若干毫秒
入口参数: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n)
{
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            delay1ms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对4个字节的用户码和键数据码进行解码
说明:解码正确,返回1,否则返回0
出口参数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DeCode(void)
{

   unsigned char  i,j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    //储存解码出的数据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      //连续读取4个用户码和键数据码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  //每个码有8位数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>>1;  //temp中的各数据位右移一位,因为先读出的是高位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0;         //定时器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0;         //定时器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T0
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R==0)   //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//低电平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T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wTime=TH0*256+TL0;    //保存低电平宽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0;         //定时器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0;         //定时器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T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R==1)   //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T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ghTime=TH0*256+TL0;   //保存高电平宽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LowTime<370)||(LowTime>64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        //如果低电平长度不在合理范围,则认为出错,停止解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HighTime>420)&&(HighTime<620))   //如果高电平时间在560微秒左右,即计数560/1.085=516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7f;       //(520-100=420, 520+100=620),则该位是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HighTime>1300)&&(HighTime<1800)) //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80微秒左右,即计数1680/1.085=1548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|0x80;       //(1550-250=1300,1550+250=1800),则该位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a=temp;        //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
    }
  if(a[2]=~a[3])  //验证键数据码和其反码是否相等,一般情况下不必验证用户码
         return 1;     //解码正确,返回1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
    delay(10);

                 kai=0;        //开始状态是关闭着的

        EA=1;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   EX0=1;       //开外中断0
   ET0=1;       //定时器T0中断允许
   IT0=1;       //外中断的下降沿触发
        TMOD=0x01;   //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
        TR0=0;       //定时器T0关闭
   while(1);   //等待红外信号产生的中断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红外线触发的外中断处理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t0(void) interrupt 0
  {
      EX0=0;      //关闭外中断0,不再接收二次红外信号的中断,只解码当前红外信号
         TH0=0;      //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
          TL0=0;      //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
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T0
          while(IR==0);          //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,给引导码低电平计时
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T0
          LowTime=TH0*256+TL0;  //保存低电平时间 算出低电平持续的时间
          TH0=0;      //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
          TL0=0;      //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
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T0
          while(IR==1);  //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,给引导码高电平计时
          TR0=0;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T0
          HighTime=TH0*256+TL0;        //保存引导码的高电平长度        算出高电平的持续的时间

    if((LowTime>7800)&&(LowTime<9600))//&&(HighTime>3600)&&(HighTime<4700)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引导码,就开始解码,否则放弃,引导码的低电平计时
               //次数=9000us/1.085=8294, 判断区间:8300-500=7800,8300+500=8800.
           //   if(DeCode()==1) // 执行遥控解码功能
        //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//if(a[2]=='k')
         kai=1;//提示解码成功

                 //  if(a[2]=='g')
                // else
                 //  kai=0;
        //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//  EX0=1;   //开启外中断EX0
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