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定位

楼主:
请各位指导一下,ez430那个手表可以实现吗?用430哪个开发工具做无线定位比较好。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呀?急呀!紧急救助!!!!!!!!!!

网友:
无线定位?你说一下应用看看!?范围,距离?

网友:
范围不大 像小区,学校,机场,车库之类的。

网友:
这个只靠手表是不行的,要先布设定位基站接点,手表可以做终端,但大材小用了,不如自己再基于芯片或模块来做。

网友:
我想用手表做基站,配置其他模块,来定位?

网友:
单纯靠手表无法完成,需要其他已知节点作参考

网友:
好深好深,我之前也有这想法,想做个无线测距的功能,但仔细想想貌似不太现实

网友:
可以研究一下CC2431,看它的原理能不能用EZ430软件实现

网友:
做不了,你要做无线定位就要有无线网络,而不是一两个设备就能定的。

另外,ZIGBEE有定位的功能,但据我了解效果也很不理想。

你可以讲下你的应用,看我能不能给你个解决方案。不要直接说需要无线定位,这样谁也帮不了你。

网友:
其实就是一个人 带上一个手持终端, 在一定范围内铺设一些基站之类的通信定位系统,通过该基站对人进行定位。zigbee 定位是根据 其发出信号的衰减程度来测距的(要较为准确的定位至少要有三个已知坐标的基站,并测出人距离个基站的距离,通过几何关系确定被测人的坐标)。我们只是初步了解一些定位的方法,但对于选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定位,就不知道了。好像zigbee 是比较理想的。求高人指教。谢谢。

网友:
这是类似于室内定位的应用,建议设计无线发射接收器,可采用市面上集成芯片,加上RF front-end 就可以使用,需要输出RSSI数值,采用稍微低频无线电信号(400Mhz)减少电波吸收率,提高测距准确率。或者直接用wifi网络做相关定位,但此领域貌似还在开发并不能短期直接实现。以上均为小弟愚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