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,用3.5的固件库来。。。

楼主:
最近脑袋里面有个想法 ,但是知识面太小了不知怎么一个思路

我想给STM32的ADC模块(比如PC0管脚)一个信号single(这个信号是变化的),经过怎么样的处理可以改变PWM的输出,我假设PA8为PWM输出引脚。

这样描述是不是有点模糊?

single1-----------pwm1

single2-----------pwm2

single3-----------pwm3

就好像那样的。

有没有大神来指点指点啊,小弟在此等候!

网友:
不懂你什么意思,从字面上的描述,最合适的是DMA,从AD取了数据直接给TIM,中间CPU参与的都很少。。。但是要用软件实现的话也不难啊。。。不就是读个AD值然后写到TIM里吗?当然必要的数据格式转化是必须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意思就是由一个AD采集值来控制一个管脚输出PWM。PWM随着采集值不同而改变占空比。如果由AD取了数据直接给TIM,貌似只可以使不同的通道工作,不能在一个管脚上实现PWM改变。

网友:
DMA的从外设到外设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