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,keil如何下载程序到9B96开发板

楼主:
开发环境keil,只用USB线如何下载程序到9B96开发板?谢谢大侠们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TI 官方开发板上带有 Stellaris ICDI 仿真器,安装好相应驱动后,就可以下载。
论坛上有之前分享的比较详细的步骤,可以找一下。

网友:
keil里面的download不能用吗,我玩51的时候是用的这个功能,玩Lm3s811时候也是用的这个功能呀,楼主一直都没用过keil里的这个功能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前段时间移植用IAR了,原来我用51的时候,我记得是生成hex文件,然后通过一个topwin下载的。9B96的开发板能不能就一根USB下载啊?IAR可以的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他们分享的有的说可以 有的说不行呢 是不是大部分都用仿真器下载啊

网友:
我的LM3s811的板子上直接带的那种下载芯片,直接插上usb就可以用keil下载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