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z430-rf2500套件无法识别

楼主:
仿真器部分插上后,系统无法识别,该如何解决呢??

网友:
你电脑是什么系统,现在很多软件还是只支持xp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win7 ,以前都能用的

网友:
这就是兼容性问题,时好时坏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有2套,另一套就能识别。

网友:
那就是硬件问题了

网友:
有没有过上电错误烧坏片子的考虑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我这个就不能用了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吧,有段时间没用了,之前还好好的

网友:
你可以把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掉,重新更新驱动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