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5.10工业测控终端DIY:基本功能确定,期待建议!

楼主:
参与工业测控终端DIY活动的网友们请注意:

工业测控板:(Damiaa、Lshjiang建议挺好的。一方面能更好评估芯片的各个模块功能,另一方面这样的宝贝可以方便二次开发。专门去测量一种物理量(温度),然后去做相应控制,芯片利用率比较低,且资源不便于重复利用)
1、电压12V(24V)直流输入,转5V、3.3V两路供电(预留USB供电接口)。
2、指示灯(电源、运行、报警(带蜂鸣器))
3、6个按键(上、下、左、右、确认、取消)
4、扩展时钟芯片(记录遥信输入时间及显示实时时钟)和E2PROM(存储遥信记录等数据)。
5、4路遥信输入(当遥信有输入时,记录遥信输入,以便查询)、4路遥控输出(遥信、遥控可根据需要扩充)
6、通过485(1路)接口与上位机通信,协议待定(自定义或者MODBUS,具体由模块通信负责人与上位机负责人协商);预留一路CAN接口
7、1路ADC接口用于采集温度,预留7路ADC接口。
8、扩展DA输出(功能预留)
9、4路PWM信号驱动(2路驱动一个电机,另外2路预留)
10、LCD可实时查询8路ADC采样、遥信状态、遥控状态,通过按键控制遥控输出。可以查询遥信变位记录。预留多个液晶接口(或者预留端口,通过杜邦线接不同接口液晶),以便扩展。
11、上位机实时查询8路ADC采样、遥信状态、遥控状态,同时也可控制遥控输出。
12、以太网、无线模块(待定)

MB9BF506NB 512片上Flash / 64K片上SRAM 100PIN
MB9BF506RB 512片上Flash / 64K片上SRAM 120PIN

注:
1. 扩展芯片尽可能选用不同接口,便于评估的全面性。
2.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提出些新功能,以便完善测控板功能。
3. 希望大家提供一些测控板接口芯片型号及相关信息,以便确定电路图最终采用哪种芯片,便于大家更好的完成接口模块编程。特别是负责某一接口模块编程的负责人,请提供相应接口芯片资料。大家尽可能不要选太偏的芯片。

大家看看方案,提提意见,特别是接口芯片选型!

提交方式:在此跟帖

提交时间:5月10日~13日

网友:
基本同意

网友:
实时钟芯片的扩展或者可以不要,

因为这块CPU有32K振荡,工作在定时模式时的耗电只有0.11mA,可以考虑把它利用起来

网友:
1,CAN建议两路,否则没法调试,当然做个CAN-232也是可以的。

2,基本的电压输入(高低电平带隔离)和电平输出控制是必须的。而且是多路(8~12路)。输出可以考虑用继电器输出。

     看看PLC就知道。

网友:
支持啊啊啊啊啊 啊

网友:
dontium:
实时钟芯片的扩展或者可以不要,
因为这块CPU有32K振荡,工作在定时模式时的耗电只有0.11mA,可以考虑把它利用起来

掉电后时钟还能继续计时吗?我回去查一下,能用片上资源实现的功能,尽量不去外扩芯片

网友:
damiaa:
1,CAN建议两路,否则没法调试,当然做个CAN-232也是可以的。
2,基本的电压输入(高低电平带隔离)和电平输出控制是必须的。而且是多路(8~12路)。输出可以考虑用继电器输出。
     看看PLC就知道。

对于第一点,CAN即使做两路,也没法相互调试。一般都是与外部CAN模块互联调试
对于第二点,如damiaa所言电源会隔离,遥信、通信遥控也会进行隔离。控制会用到继电器,但(8—12)路视乎太多了,咱们只是评估芯片,不是用做专用控制没有必要做那么多,不过会考虑多预留些控制输出接口便于扩展输出

网友:
电源芯片用LM2576/LM2596或其他的开关型的电源芯片?有没有更加好的大家推荐一下?要求价格好,质量高。好购买。

网友:
damiaa:
电源芯片用LM2576/LM2596或其他的开关型的电源芯片?有没有更加好的大家推荐一下?要求价格好,质量高。好购买。

我看了一下预算,一个人150元,所以电源部分我想用USB直接取电,把钱花到功能上面。

网友:
1,建议板上加上W5100以太网芯片接口,至少画上,可以以后有时间调试,这次可以不调试,但板画上。
2,选个GSM(带GPRS)模块,画上接口。能调最好,不能调就以后调试。钱不够的话板上画上后自己去采购贴上调试。
3,如果用LM2576贵,就简单用个7805就行,几毛钱。解决了12V电源降压到5V的问题。没钱就空上。

网友:
damiaa:
1,建议板上加上W5100以太网芯片接口,至少画上,可以以后有时间调试,这次可以不调试,但板画上。
2,选个GSM(带GPRS)模块,画上接口。能调最好,不能调就以后调试。钱不够的话板上画上后自己去采购贴上调试。
3,如果用LM2576贵,就简单用个7805就行,几毛钱。解决了12V电源降压到5V的问题。没钱就空上。

回复:
1、以太网接口可以考虑在板子上面保留下来,不过W5100管脚过多,增加布线难度和板子面积,且成本高。enc28j60(28pin)应该是不错选择,但我以前未接触过以太网,希望有以太网原理图的,提供原理图。其实网上现成的以太网模块也比较多,且不贵(40,50左右),用杜邦线连接也是不错选择
2、GSM(带GPRS)模块我认为没有必要保留接口。画上去会限制了模块选择。现在这些模块的接口都要引出来了,用杜邦线连接很简单,且扩展性好。
3、电源部分我不准备用12V。因为用12V的话,拿到DIY板子要使用还必须额外购置12V变压器。但5V就比较常见了,大家都有电脑,直接用USB口(朋友说的可输出能力达500MA,有待考证)供电最方便,也节省成本。

网友:
TI的tps54260手册说得它很好,上次团购买错了,买成tps54062了。下定单前还在提醒自己:这两个型号的数字很容易搞混,可别买错了。结果还真的搞错了。没有买到它,现在还在后悔呢。

看其拓朴,这个芯片的效率远高于LM25XX,如果搞这个活动也能得到TI的支持的话,就可以解决电源部分的问题了。

USB供电,是一个很好的方法,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东西,还是有板载电源的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