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S8962CAN的时钟问题

楼主:
请问各位,如果晶振用8M,启用PLL10分频,处理器时钟就是20M,那么这个时候CAN模块的时钟应该是8M呢还是20M?本人刚开始接触LM3S的CAN模块,也看了一些资料,感觉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很明确的说明。

网友:
是大家都不知道?还是保守不愿意说呢?还是问题太简单了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对于 8962  我记得是 8M.
2110 是 8M 的。
但像 LM3S9B90 就是和 SysCtlClock 一致的。

网友:
8962 8M

网友:
ZLG的资料是这样说的:“LM8000系列的CPU的CAN模块时钟为:使用PLL时固定为8M,不使用时则与外接的晶振频率相同。”
那是不是就是说只要使用了PLL,而不管晶振频率是多少,CAN模块时钟都为8M呢?

网友:
是从400M的PLL50分频分下来的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是的,知道是固定的 8M 就好了。
其实这个时钟对 CAN 的性能没有影响吧。
CAN 还是会跑到 1MBP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说使用PLL时,都是按200M来计算分频的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CAN 这部分是从 400 来分的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!基本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