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看了一个程序有很多不懂得,新手求助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程序功能:MCU控制蜂鸣器演奏歌曲《祝你平安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//给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个别名uchar

#include  "music.h"            //这里是网上找的程序。这个music.h文件谁有联系我下

#define   Buzzer        BIT7   //0x0080
#define   Buzzer_Port   P6OUT     //这个还有下面那句都是什么意思,各位大神求助
#define   Buzzer_DIR    P6DIR

uchar counter;
void Play_Song(void);

/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uchar i;

    /*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*/
    P1DIR = 0XFF;P1OUT = 0XFF;
    P2DIR = 0XFF;P2OUT = 0XFF;
    P3DIR = 0XFF;P3OUT = 0XFF;
    P4DIR = 0XFF;P4OUT = 0XFF;
    P5DIR = 0XFF;P5OUT = 0XFF;
    P6DIR = 0XFF;P6OUT = 0XFF;
    P6DIR |= BIT2;P6OUT |= BIT2;         //关闭电平转换

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看门狗
    /*------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-------*/
    BCSCTL1 &= ~XT2O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
    do
    {
        IFG1 &= ~OFIF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晶振失败标志
        for (i = 0xFF; i > 0; i--);           // 等待8MHz晶体起振
    }
    while ((IFG1 & OFIFG));                   //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?
    BCSCTL2 |= SELM_2 + SELS;                 //主时钟和从时钟都选择高频晶振

    //设置定时器A每10ms中断一次
    CCTL0 = CCIE;
    CCR0 = 10000;
    TACTL |= TASSEL_2 + ID_3;
    //设置控制蜂鸣器的IO方向为输出
    Buzzer_DIR |= Buzzer;
    //打开全局中断
    _EINT();
    //循环演奏歌曲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Play_Song(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TimerA_ISR
功    能: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
参    数:无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pragma vector = 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(void)
{
    counter++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elay_Nms
功    能:延时N个ms的函数
参    数:n--延时长度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Nms(uchar n)
{
    uchar i,j;

    for( i = 0;i < n; i++ )
    {
        for( j = 0;j < 3;j++ )
          _NOP()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Play_Song
功    能:播放《祝你平安》的乐曲
参    数:无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lay_Song(void)
{
    uchar Temp1,Temp2;
    uchar addr = 0;

    counter = 0; //中断计数器清0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Temp1 = SONG[addr++];
        if ( Temp1 == 0xFF )        //休止符
        {
            TACTL &=~MC_1;          //停止计数
            Delay_Nms(10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 Temp1 == 0x00 )   //歌曲结束符
        {
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2 = SONG[addr++];
            TACTL |=MC_1;           //开始计数
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_Port ^= Buzzer;
                Delay_Nms(Temp1);
                if ( Temp2 == counter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问题主要在前面,还有那个music.h 文件谁有发给我下~

网友:
#define Buzzer_Port P6OUT //这个还有下面那句都是什么意思,各位大神求助
#define Buzzer_DIR P6DIR

是宏定义,代码里出现Buzzer_Port时,用P6OUT代替;一样,P6DIR代替Buzzer_DIR,music.h是音乐的定时器值,里面定义了SONG变量,没人有这个头文件,自己写写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。我懂了...我发现我自己犯2了  music.h里面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了,应该是播放的音乐。 谢谢你了 在做毕业设计参考下,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