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用DSP 2808 的内部FLASH 自启动 ,但是加入SPI 初始化指令之后就不能运行。

楼主:
就是如果不加这条指令:SpibRegs.SPICTL.all =0x0006
DSP就可以上电时直接从内部FLASH 运行 (不接电脑)。
加了这条指令就貌似停在这了。
用计算机JTAG接口仿真时,加不加这条语句都正常。还有,SPI时钟信号输出有两个引脚,怎样选择?是不是在初始化SPI 的GPIO 时就可以确定了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为什么接仿真器可以,自启动就跑飞呢?

网友:
没用过SPI这个功能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还是这个问题啊。难道是硬件的问题?有DSP的SPI接口连接74HC164在驱动数码管,会对FLASH自启动过程造成影响吗?为啥用JETG仿真器就正常,用FLASH自启动就不行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主要不是想实现SPI的功能,是想实现DSP用内部FLASH自启动。加入SPI初始化指令会使原本正常的初始化过程出错。而且用仿真器时即使加入SPI初试化过程也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