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不计数,有高手可以帮我看下程序嘛

楼主:
void Init_Port(void)
{
  WDTCTL=WDTPW+WDTHOLD;    //关闭看门狗
  P1DIR=0;                 //P1端口,0,1,2,3输入,4,5,6,7输出
  P1SEL=0;                 //P1端口管脚设置为一般I/O口
  P1DIR |=BIT4+BIT5+BIT6+BIT7;
  P1OUT=0;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钟频率设置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BCSCTL1 = CALBC1_8MHZ;           //CPU工作在8MHz
  BCSCTL1 |=DIVA_3;                //ACLK进行8分频
  DCOCTL = CALDCO_8MHZ;            //
  TACTL|=TASSEL_1+TACLR;    //ACKL为时钟源(32.768K)
  TACCR0=24575;             //定时6s
  TACTL |=MC_1;             //增计数
  TACCTL0 |= CCIE;
  _EINT();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码管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P2DIR=0xff;    //P2口为输出方式
  P2SEL = 0;     //p2口所有管脚设置为一般I/0口
  P2OUT=0;
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键盘中断响应设置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P1IE=0;        //中断寄存器清零
  P1IES=0;
  P1IE |=BIT0+BIT1+BIT2+BIT3;   //打开管脚中断
  P1IES |=BIT0+BIT1+BIT2+BIT3;  //下降沿中断
  P1IFG=0;

  return;
}
以上是初始化程序,
定时器的程序没有写错吧?为什么运行后TAR始终是0呢?
(晶振工作正常,同一开发板在其他程序下可以用ACLK完成6S定时,唯独这段代码不对)
小白跪求指点

网友:
这是哪个型号呢?

网友:
注意一定要写中断服务函数

网友:
参考下这个代码,注意下宏定义的名称是否跟你的IDE一致

void main(void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P1DI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output
  CCTL0 = CCI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CR0 interrupt enabled
  CCR0 = 50000;
  TACTL = TASSEL_2 + MC_1;                  // SMCLK, upmode

  _BIS_SR(LPM0_bits + GIE);                 // Enter LPM0 w/ interrupt
}

//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(void)
{
  P1OUT ^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oggle P1.0
}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把这一句TACTL|=TASSEL_1+TACLR; 写在定时器配置最后

按这个顺序
  TACCR0=24575;             //定时6s
  TACTL |=MC_1;             //增计数
TACCTL0 |= CCIE;
TACTL|=TASSEL_1+TACLR;    //ACKL为时钟源(32.768K)

网友:
谢谢大家哈,我发现是把P2口全设置为输出出错了,好像晶振的端口也被认为是P2口的最高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