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ananjjj-M4开发板Hanker试用狂,开始工作(显示本人头像)

楼主:
M4的板子终于到了,很激动呀!

貌似LCD有点问题,触摸功能时好时坏!应该是LCD屏在转接板上虚焊了!

还好问题不大!好了开始测试啦!

Jlink SWD可以识别芯片了

Jlink SWD可以识别芯片了

载入demo程序成功

载入demo程序成功

显示图片,这张美女不错哟!

显示图片,这张美女不错哟!

参考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220451-1-1.html的取模方法,将本人照片显示在开发板上,用showpic

参考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220451-1-1.html的取模方法,将本人照片显示在开发板上,用showpic

网友:
楼主,能否公布原理图和参考例程!

网友:
你这也忒快了吧~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汉字显示用的是 TI Grlib 吗?
图片是怎么显示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4的板子终于到了,很激动呀!貌似LCD有点问题,触摸功能时好时坏!应该是LCD屏在转接板上虚焊了!还好问题不大!好了开始测试啦!

我安装了Setup_JLinkARM_V436k没有成功识别,有以下的提示。楼主知道这个怎么解决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图片没有显示
请下载到本地再上传!

网友:
触摸平如果时好时坏应该不是焊接造成的,你可以给TOUCH校准一下,校准代码在touch_calibrate工程文件里,校准后把屏幕显示的值写到touch.c的数组里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大侠!我将LCD固定了一下!OK了!

网友:
请问一下,如果用keil的环境,keil和jlink分别是要多少版本的?

网友:
keil 用4.22. jlink V8这个是自动升级的,看了一下固件库版本是V4.35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