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RTC与RC522之间的冲突问题

楼主:
系统中利用RTC秒中断进行计时,同时在某一个时刻需要通过RC522读卡
在运行过程中我将mf卡靠近读卡器发现无法对卡片进行操作(rc522的请求命令都通不过)
打开一个单独的rc522工程发现一切正常,于是怀疑是RTC导致RC522的异常,于是将原来的代码:
PcdReset();
        while(PcdRequest(PICC_REQIDL,&RevBuffer[0])!=0);
status=ReadCardInfo(Read_Data);
换成:
 RTC_CloseIT();
 PcdReset();
 while(PcdRequest(PICC_REQIDL,&RevBuffer[0])!=0);
 status=ReadCardInfo(Read_Data);
 RTC_OpenIT();
也就是将RTC的中断关闭不让程序在1秒时间到的时候进入RTC 中断
此时系统就可以正常工作了。我不明白其中的问题是什么。
我觉得RTC的中断1秒才进入一次而
 while(PcdRequest(PICC_REQIDL,&RevBuffer[0])!=0);
 status=ReadCardInfo(Read_Data);
两个操作应该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
那么问题就应该发生在 当
while(PcdRequest(PICC_REQIDL,&RevBuffer[0])!=0);
这个等待语句执行的过程中RTC中断产生了于是导致了找不到卡的问题
但是我不明白RTC中断是如何导致问题产生的,原理是什么。请高手们帮忙排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