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2553的比较器中断

楼主:
触发条件是怎么回事? 我一个脚设置成0.25VCC,另一个脚设置成比较电压,无论是从大变小,还是从小变大越过参考电压,中断都会触发。那么所谓的上升,下降沿触发还有什么意义?
另外这个比较器是个普通比较器,是不是很有可能是受到信号毛刺的影响所致呢?

期待大牛前来解答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好!!我也在搞msp430g2553的模拟比较器模块,你有这模块的控制寄存器详细资料吗??我qq邮箱915591415@qq.com,呵呵,谢谢了!!

网友:
楼主有资料的话也给发个吧 比较捕获模块是真无语了

网友:
忘留邮箱了bingwen1990@163.com 谢谢

网友:
研究过f149的比较器,g2553的还没有弄过,应该差不多吧,f149的资料我有哦!

网友:
【百度到的】
msp430比较器设置上升沿中断,下降沿也能进入中断,是因为设置了复用功能。
  对两个或多个数据项进行比较,以确定它们是否相等,或确定它们之间的大小关系及排列顺序称为比较。 能够实现这种比较功能的电路或装置称为比较器。 比较器是将一个模拟电压信号与一个基准电压相比较的电路。比较器的两路输入为模拟信号,输出则为二进制信号,当输入电压的差值增大或减小时,其输出保持恒定。
  因此,也可以将其当作一个1位模/数转换器(ADC)。运算放大器在不加负反馈时从原理上讲可以用作比较器,但由于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非常高,它只能处理输入差分电压非常小的信号。而且,一般情况下,运算放大器的延迟时间较长,无法满足实际需求。比较器经过调节可以提供极小的时间延迟,但其频响特性会受到一定限制。为避免输出振荡,许多比较器还带有内部滞回电路。比较器的阈值是固定的,有的只有一个阈值,有的具有两个阈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