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做毕业设计,有个关于PT2262 2272的问题请教高手~~~

楼主:
小弟在做一个无线抢答器,需要把PT2262作为编码发射的模块。 但是有一个疑问,我看资料上写的是 一旦数据端口有“1” 则启动发射,那是不是如果全为低电平的话就不发射呢?
下面是小弟连接的电路图,还没有开始编程,大家看看逻辑有没有问题?谢了大神

网友:
你确定这是你的毕业设计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确定,总共三个可选课题,这个是最简单的,还没有决定做哪个,都先画了图编了程。
这只是一个逻辑草图而已,没必要太苛求吧。只是想看看方案可行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