猜猜看这个是干啥的?

楼主:
得仔细看罗,很细微,马虎一看就是我们用的2.54mm间距的接插件

网友A:
贴片转直插?可反复利用?

网友:
果然很像普通的插针唉 很像很像
不过仔细看还是有点区别的
楼主公布答案哈啊

网友:
同意2楼观点,我也这么做过~

网友B:
面包板用?

网友C:
莫非是有滤波器?

网友:
哈哈....我也这么用过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贴片转直插?可反复利用?
bingo,一击即中!

网友:
是的,把贴片器件焊在排针上,可以用来插面包板
引用 网友B:
面包板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莫非是有滤波器?
这个想复杂了,但是确实可以哈哈

网友D:
有才,这样就可以利用贴片元器件了,我以前都是用飞线往外引

网友:
是啊,看起来还蛮可爱的,哈哈
引用 网友D:
有才,这样就可以利用贴片元器件了,我以前都是用飞线往外引

网友E:
呵呵 樓主手上都沒有直插的器件嗎?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嘿嘿,虽说是猜中了,不过没想到是用在面包板上...在面包板上我都是直接拿直插的往上插...

网友:
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图转过来的,不过我还真没有直插件
引用 网友E:
呵呵 樓主手上都沒有直插的器件嗎?

网友:
估计也是救急用的
引用 网友A:
嘿嘿,虽说是猜中了,不过没想到是用在面包板上...在面包板上我都是直接拿直插的往上插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