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 1769ADC问题

楼主:
最近在弄LPC1769的AD转换,为什么接电的时候串口显示的数据相差不大,而接地的时候串口显示的数据波动比较大。求高手指点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接电,接地,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接VCC和GND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否是地线产生干扰?

网友:
地线有没有隔离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是直接用板子上给的GND,这个会造成干扰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原则上是不应该有问题 ,请把你的原理图和程序是实现方法说一下,好分析问题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