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ic33fi128gp306 很多io口悬空会烧坏单片机吗?

楼主(2012-05-10):
dspic33fi128gp306 很多io口悬空会烧坏单片机吗?
最近用的别人设计的一个原理图,单片机dspic33fi128gp306 ,好多io口都悬空了。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进行修改。自己做了个pcb,发现除开最开始的几个板子之一是正常的。其他板子在用icd3烧写程序的时候都是正常的,然后上电运行。立马短路了,vss和vdd 之间只有几十欧姆。拆下芯片证明确实是单片机vss vdd短路了,之后再测有时候又不短了,当然也有一直短路的情况。我用的是usb 5v供电加 as1117输出3.3v给它供电的。为了排除其他原因,我只焊接了去耦电容,复位ic imp809 ,晶振 加负载电容,还是问题照旧。请问各位大侠,io口悬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? 布线的不当会引起烧坏单片机吗?
电容
程序
上电
PIC

楼主:
没有人遇到过吗?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目测是不是你得单片机封装做错了,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单片管脚都是默认输出高阻状态,所以你还是确认一下,单片机封装是否做做了

网友B:
估计你还是没有找到更为根本的原因

楼主:
封装应该没有做错了。检查了好多次。 有一个片子正常工作至今,封装错的话,不会还有好的一个吧。
现在考虑是不是布线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