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选型

楼主:
大家好,我以前使用adi的ad8641,要求漏电流尽量小一点,ti的兼容的片子找到合适的都挺贵,谁能找到合适的片子?告诉我下,价格便宜点的。漏电流在pa级别。

网友:
想用高级的,又想价格便宜,这是个矛盾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您看一下OPA2314或者LMC6042能否满足要求,价格便宜,偏置电流小、功耗小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运放选型不能只看一个指标,要综合考虑。可否把你的指标再多提供一些,比如带宽,摆率,输入电阻,输出摆幅,供电,等等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做一个100K,500,的滤波器需要什么类型的运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