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关于AVR串口通信的问题

楼主:
下面是我的程序,挺简单的,但是通过PC发给信号时一直识别是00,一晚上没睡觉了。。。

#include "avr/io.h"
#define SetBit( __port, __bit )   __port |= ( 1<<__bit )
#define ClrBit(  __port, __bit )   __port &= ~( 1<<__bit )
unsigned int data;

void com_init()  //串口初始化
{
   UBRRL = 51;
   UBRRH = 0;
   UCSRA = 0x00;
   UCSRC = (1<    UCSRB = (1< }

void main()
{
  DDRA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//置PC口输出
  PORTA=0xFF;                  //PC口设置内部上拉电阻
com_init();
// while(!(UCSRA&(1<   //  data=05;
  //  UDR=data;
  while(!(UCSRA&(1<

        while(RXC==1)   //接收到数据开始判断
        {
        switch (UDR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0:
     //                ClrBit( PORTA, PA0 );  //对Pa0写0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01:
                     ClrBit( PORTA, PA1 );  //对Pa1写0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02:
                     ClrBit( PORTA, PA2 );  //对Pa2写0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03:
                     ClrBit( PORTA, PA3 );  //对Pa3写0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04:
                     ClrBit( PORTA, PA4 );  //对Pa4写0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05:
                     ClrBit( PORTA, PA5 );  //对Pa5写0
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case 06:
                     ClrBit( PORTA, PA6 );  //对Pa6写0
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case 07:
                     ClrBit( PORTA, PA7 );  //对Pa7写0
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break;

}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