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DK LM3S9B96的 初始化脚本文件

楼主:
大家好,我最近想把全部的程序放到SDRAM上去执行,那么在IAR jlink下载程序到SDRAM上之前,需要先对SDRAM进行初始化,其实就是利用一个初始化的mac脚本,对LM3S9B96的寄存器进行操作。
看了一下TI官方提供的SDRAM的初始化的代码,觉得好麻烦,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找找 LM3S9B96 EM2 扩展 SDRAM 的那个软件包。
里边应该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嗯,谢谢您。我知道里面有SDRAM的初始化函数,但是正如我说的那样,里面的函数和寄存器做了好几层的封装, 所以脚本文件不太好写呀

所以想找个现成的。不知道哪位高手已经做了。

网友:
我在IAR的example的有关TI的目录,也没有找到那个mac脚本文件,看来TI没有提供呀。
真的要自己写。。。。。
太麻烦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个脚本具体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?
是专门针对 IAR 的脚本吗?
应该很少有人要把代码复制到 SDRAM 里边执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脚本具体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?是专门针对 IAR 的脚本吗?应该很少有人要把代码复制到 SDRAM 里边执行。

你用因为我现在还处于调试程序的阶段,反复擦写flash,对他的寿命有影响。

所以我想将程序下载到SDRAM下运行,(SRAM空间不够)

这个脚本的作用就是初始化SDRAM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