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069的供电问题

楼主:
28069的VDD说是当使用内部VREG时,该引脚就不需要外接电源了,提示说接一个电容到地就可以了。是这样理解的吗?

网友:
如果使用VREG,那么VDD要接1.2uF的电容到地。VDDIO要接3.3V。
可以参考一下28069 controlcard的原理图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哈哈,非常感谢。

不过这个1.2uF貌似买不到,我用2.2uF代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非常感谢。 不过这个1.2uF貌似买不到,我用2.2uF代替了。

hi,你好,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《有没有谁遇到过进入某个函数后,连函数代码都改变了的》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viewthread.php?tid=318987&page=1&extra=page%3D1#pid1300884

已经向您咨询过了,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如何解决?

予人玫瑰手有余香,举手之劳,还望您你能够拉我一把,出手相救呀~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在我的原贴上给你做了简单的回复了,真是不好意思哈